想咨询一些测试方面的问题,测试时怎么去调pcie的均衡值???

楼主(2019-08-20):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交流群

想咨询一些测试方面的问题,测试时怎么去调pcie的均衡值???

网友:
这个不会,是WIFI类的吗?

网友:
对着示波器调,把眼图调到最佳

网友:
如果只是想得到较好的测试结果,直接盲调,一般芯片也就提供给你那么几个挡位;如果要给出理论依据的话,需要了解以下均衡器原理及实际的pcie走线。

网友:
    PCIe Gen3 基本上不用調整, 規範自己會做link trai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