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才能更改原理图中走线一端的管脚后,ECO不删掉全部走线?

楼主(2019-08-20):
这是查分走线,旧原理图中上面的差分对连接到上面的绿色管脚,下面的差分对连接到下面的绿色管脚;发现连反了,上面的差分对应该连到下面一对管脚、下面的差分对应该连到上面;

修改原理图,点击ECO  TO  PCB按钮:

发现PCB中走线全没了:

怎么才能保住已经走的线呢,因为差分对控制太麻烦了,而且还得等长,我想ECO仅让飞线换管脚,已经布的线不删掉,怎么才能做到!?

网友A:
可以手动添加无源元件,增加net。
手动修改插件的net。

网友:
    在PCB中使用ECO模式更改连接关系,也在原理图中更高后再对比没有差异即可

网友:
    ECO选择以下试一试。

网友B:
    二楼对的,增加几个无源器件把需要NET连接上,可以保证线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手动添加无源元件,增加net。
手动修改插件的net。

随便添加什么都可以吗?不要和原先的封装一致吗?倒入的时候新加的软件和线一起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对的,增加几个无源器件把需要NET连接上,可以保证线不掉

随便添加什么都可以吗?不要和原先的封装一致吗?倒入的时候新加的软件和线一起没了。。

网友C:
把PCB相关的NET删除,再ECO to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PCB相关的NET删除,再ECO to PCB

能具体点嘛。

网友C:
你发现PCB 里哪一个Net或Pin connect错了,在PCB删除。然后在SCH修改好,执行 Tool下的Compare/EC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现PCB 里哪一个Net或Pin connect错了,在PCB删除。然后在SCH修改好,执行 Tool下的Compare/ECO.

我的本意是保留,不是删除,你建议我直接删除再倒入,那还不如直接导入,线都不用自己删。。。

网友(2019-09-19):
笨方法,增加4个pad, Route 或者add connection 到pad上,再把四个线用delete connection删掉四个Pin的连线(记得delete routes 不要选,这样不会删除已经走线),再add connection重新走线。(看不出绿色的pin有连线啊。)

网友(2025-03-02):
少量修改还能用笨办法来处理,稍为大点的改版设计,如何应对?!
用这个工具的都是高手,都是一版成功的,根本不考虑改版
因为每次ECO都代表全新设计

网友:
打开调试软件坐在电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