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切换成功率分析及提升

楼主(2019-08-21):
X2切换成功率分析及提升

切换成功率是移动保持类的重要指标之一,按照涉及的网元关系可以分为ENB内切换成功成功率、ENB间(包括X2切换和S1切换)切换成功率。本文对X2切换成功率低的问题进行分析。
Analysis of Low Success Rate of X2 Switching
Handover success rat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mobile retention class. According to the network element relationship involved, handover success rate can be divided into within ENB handover success rate, handover success rate between ENB (including X2 handover and S1 handover).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roblem of low success rate of X2 handover.
关键词:切换成功率、S1切换、X2切换
Key Words:Handover success rate 、S1 handover,、 X2 handover
切换(Handover)是移动通信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作为无线链路控制的一种手段,切换能够使用户在穿越不同的小区时保持连续的通话。切换成功率是指所有原因引起的切换成功次数与所有原因引起的切换请求次数的比值。切换主要的目的是保障通话的连续,提高通话质量,减小网内越区干扰,为UE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因此,切换成功率是网络优化的重要指标之一,终端在执行切换时,优先通过X2链路执行切换,所以我们要重点做好X2切换的成功率。本文通过站间距、覆盖、干扰、功率、传输时延及切换对对某试点区域X2切换差进行分析。
1.X2切换基础分析
1.1.X2切换成功率与站间距关系
某试点区域平均站间距较大(1010m),通过数据统计,站间距与X2切换成功率成反比,站间距小于600m时,X2切换成功率98%以上;当站间距大于600m时,整体切换成功率达不到基准值98%;站间距大于2000m是,X2切换成功率仅为93.38%。某试点区域大站间距小区较多,站间距大于1500m的小区占21.83%。如下图所示:
1.2.X2切换成功率与覆盖率关系
某试点区域的MR覆盖率较差(88%),单小区覆盖率在70%的小区占比为7.45%,X2切换成功率仅92.72%;整体覆盖率90%以下的小区占比为43.52%。
对于郊县及乡镇农村站间距较大区域,现场通常采用提升功率来增强覆盖。对于一些无法形成连续覆盖区域增强功率并不能解决MR弱覆盖占比,相反,会出现上行受限,相关KPI指标会变差,用户感知也会变差,不建议采用增加小区功率来提升MR覆盖率。
1.3.X2切换成功率与上行干扰关系
某试点区域的干扰小区较多,平均IoT在-110dBm以上的小区占比为7.72%,高干扰小区13个(IOT大于-95dBm)。从统计指标分析,高干扰小区切换成功率为95.13%,无干扰小区切换成功率为96.4%,干扰不是导致切换差的主要原因。
1.4.X2切换成功率与功率配置
某试点区域高功率小区较多,功率设置大于等于18dBm的小区有35.1%,功率设置大于18dBm以后,整体切换成功率仅为95.9%,高功率设置对X2切换成功率有一定影响。
1.5.X2切换成功率与传输时延
某试点区域平均传输时延为14.2ms(正常传输时延为8ms),传输时延小于8ms的X2切换成功率为97.9%,传输时延大于15ms的X2切换成功率为96.39%,传输时延对X2切换成功率影响不大。
2.邻区对切换分析
2.1.切换失败原因分析
系统内每相邻关系切换出请求次数
分原因的系统内每相邻关系切换出请求次数-总和
系统内每相邻关系切换出准备成功次数
系统内每相邻关系切换出执行请求次数
系统内每相邻关系切换出成功次数
过早切换出失败次数
1)切换请求次数到切换出准备成功次数,成功率99.54%,原小区向目标小区切换,目标小区基本成功响应。
2)切换出执行请求次数比切换出准备成功次数少很多,也就是原小区未把目标小区的切换命令发到终端(需定位原小区为什么不把切换命令下发给终端),成功下发的只有96.91%,将近3%的切换失败在该处导致。
3)切换出成功次数比切换出执行请求次数少很多,原小区已经将切换命令发给终端,但未收到“UE CONTEXT RELEASE ”成功率只有93.81%,有近3%的切换失败在该处导致。
某试点区域的切换失败主要在两个节点失败较大:
1)原小区未把切换命令下发到终端,切换失败50%在该处。
2)原小区已经将切换命令发给终端,但未收到“UE CONTEXT RELEASE ”切换失败50%在该处。
3)切换失败过早切换出失败次数占比较大(切换开始后短时间内发生无线链路失败、切换失败导致UE重建回源小区 )。
2.2.切换失败处理建议
1)切换次数比较少且切换成功率为0的,可以根据现场环境进行删除。
2)邻区对一个星期一次切换都没有的邻区对占41%,占比较高,找几个小区的基站日志确认,如果统计正确,邻区需要进行大量删减。
3)有311个小区切换次数大于1000次,切换成功率低于50%,建议切换成功率低于10%的切换对直接删除,切换成功率在10-50%之间的修改邻区切换偏移,让切换难发生(因为切换失败过早切换出失败次数占比较大)。
3.总结
从如上章节分析可见,X2切换成功率与站间距、覆盖率及功率关系较大,深度覆盖不足及大功率小区过多是导致X2切换成功率不达标的重要原因,可通过
提升4G网络覆盖率、参数调整增加切换难度等方式优化。
作者简介 俞锦智 男,1986年出生,毕业于西安通信学院通信工程专业,现在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从事网络优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