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问题请教

楼主(2019-08-21):
    图中绿色圈圈里的孔是什么作用  ,孔参数如图,烦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难道是测试点?

网友A:
    这是一个pin了吧,不是孔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pin了吧,不是孔哦

看着好像有孔 其实没有 嘻嘻

网友:
    测试焊盘吧

网友B:
    这个是你应该走线到那停了,第二次又拉,产生的,删除从新拉就没了,不是孔。

网友:
    测点,pad,并不是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你应该走线到那停了,第二次又拉,产生的,删除从新拉就没了,不是孔。

    嗯,看参数不是孔的。这个是走线完成后放上去的吗?还是说边走线放置的?

网友C:
    测试点,服务器上做过

网友:
    那是Cline的多余点,删除重连接就没了

网友:
    探针测试点

网友:
到底是什么?
测试点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点,服务器上做过

    就是服务器板子上看到的 ,这个是走线完成后放上去的吗?还是说边走线放置的?

网友D:
    测试点,一般是差分线上放这种,一般布线结束后统一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点,一般是差分线上放这种,一般布线结束后统一放置……

    高速 信号上放这种 不会有辐射 什么的???

网友:
    标贴测点,用于需要测试又速率较高的信号,相对钻孔测点对信号影响较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看参数不是孔的。这个是走线完成后放上去的吗?还是说边走线放置的?

是你二次走线造成,特别走任意角时会产生很多这样,你一次性拉完,即拉线开始到结束一步到位,中间没有再点左键一次就不会产生,不过很多时候不能办到,这个放大好像也会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二次走线造成,特别走任意角时会产生很多这样,你一次性拉完,即拉线开始到结束一步到位,中间没有再 ...

    嗯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点,服务器上做过

    就是服务器板子上看到的 ,这个是走线完成后放上去的吗?还是说边走线放置的?

    走完线放的

网友:
    类似高速线  一般进口芯片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