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设置

楼主(2019-08-21):
    初次使用 xpedition,请问, 怎么把某些网络的飞线显示为  × 号?谢谢!

网友A:
    显示为  × 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为  × 号?

在同网络焊盘上显示为叉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同网络焊盘上显示为叉号,

有那么多网络,如何区别不同网络?有其它软件类似功能的截图吗?

网友B:
    设置某一层为plane层,将需要显示X的网络分配到该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多网络,如何区别不同网络?有其它软件类似功能的截图吗?

    这一种如图

网友:
    各个软件表示方式不太一样,可以将网络设定成不同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某一层为plane层,将需要显示X的网络分配到该层,即可。

    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C:
    你说的设置为X说的应该是把电源的网络设置吧,先把需要的那些网络在CES中归为电源,让后平面层铺铜皮,或者给平面层归上对应网络就行,建议铺铜皮。

楼主(2019-09-21):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设置为X说的应该是把电源的网络设置吧,先把需要的那些网络在CES中归为电源,让后平面层铺铜皮,或者 ...

    是的,请问怎么在CES里面设置?能show一下步骤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