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双控和异地多控开关全面详细讲解

楼主(2019-08-21):
    异地双控和异地多控开关全面详细讲解

    尽管现在很多灯都配备了遥控器,可能是习惯的原因,在装修房子时,很多人还是会想安装异地双控或者异地多控的开关,这样可以很方便的控制照明,也能真正实现对照明电源的控制,带遥控器的开关,虽然关掉了灯,其实它的遥控接受模块还是需要供电的,就像电视、空调等的遥控器,很多情况我们都是用遥控器关掉它们,但电源不关,当然遥控器接收器耗电量是很少的。

    1.先了解几个概念。

    单联(单开)、双联(双开):单联是一个开关在一个控制面板上,就是上面一个按键;双联就是两个开关在一个控制面板上的。联和开两个词可以理解为一样,如三开开关,也可以说为三联开关。

    双联开关(双开开关)
    单控、双控:单控就是只有常开点,控制一路,简单说来就是,开关按下即接通该路,再按一下就断开该路;如图所示的三开单控,虽然控制三个灯,但是它是三个开关装在一个面板上的,每一个开关只有一个常开点,控制)。

    四开单控
    双控就是一个开关既有常开点又有常闭点,控制两路,简单说来就是按下开关,接通了一路,同时断开了另一路,再按一下,刚才断开的一路被接通了,刚才被接通的断开了。楼梯灯的开关就是双控开关。
    不同开关示意图
    相信,了解了以上的内容,在你买开关时,应该不至于买错,或者不至于看到这些开关,感觉混乱了。
    2.单联双控线路
    单联双控(异地双控)是我们卧室一般改的比较多的地方,一般在卧室门口处设置一个开关,床头处设置一个开关,很方便关灯,这也是很多朋友比较想了解的。

    双控开关示接线意图
    我们就以卧室改造为例:要布设双控线路,我们首先要从原来的门口开关处(假设图中A处)甩三根线到B处,接线很简单,记住“对应接对应,火线进,火线出”,即L1到L1,L2到L2,如下图

    一开双控(单联双控)接线图
    上面为什么是三根线?因为我们原来的下线盒内就两根线,一根来的火线(带电的线,不受灯开关控制),经过开关之后,又一根到灯的线(接通后就是火线),在做双控时,我们从图中就可以看出,直接来的火线和到灯的线是不在一个下线盒内的,需要增加一根线,将其中一者从这给下线盒接到另一个下线盒。记住一句话,原来的两根线必须给它分开。这一点,一些新手有时会绕进去,或者接线的时候容易搞乱,看明白了这里说的,就会感觉很简单了。

    3.单联三控(一开三控、单开三控)

    这样的线路在电梯中常用,当然有时卧室改的细致一点,床左右都加上开关,门口再一个,也是单联三控线路了。

    这里要新介绍一个开关,叫做三控开关。开关布置的顺序是,单开双控→三控开关→单开双控。先看个三控开关的图,能更好理解,如下:

    三控开关实物图

    图中L1、L11、L12是一组单开双控开关,L2、L21、L22是另一组单开双控开关,可知,三控开关其实是两组单开双控开关组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购买不到三控开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购买双开双控(双联双控)开关,然后用胶水(这个就很多了)把开关中间的缝隙粘起来,这样就做成了单开三控开关了。下面是接线示意图:

    三控开关接线示意图
    三控开关接线的关键在于交叉接线,即三控开关两组单联双控开关不同序号触点间的交叉连接,做好了这个工作,其余的接线就很简单了,也很好记住。
    三控开关交叉接线实物图
    三控开关实物接线图

    三控开关原理接线示意图
    看完上面三张图后,可以简单记住这样一个按顺序接的口诀:“火线接L点,出点接入点,交叉接好后,只要不是同根交叉线的两端随便接,零线接入L点”,所谓交叉就是在三控开关上这一组的L1接另一组的L2,或者L11接L22,L12接L21,只是标注的问题。

    4.多控开关

    这里延伸的还有一开四控……以及更多,只给大家几个示意图,其余跟三控的类似,这样的线路中,中间的开关都叫做中途开关。中途开关的使用个数,可以用你要实现控制的地点数目减去2,例如四控就需要两个中途开关,五控需要三个,六控需要四个。
    六地控一灯原理接线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