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屏幕能亮吗

楼主(2019-08-21):
按照步骤来了,但最后烧进程序后液晶屏没有反应。将范例烧进去后再烧自己的程序没有变化,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同不亮,感觉没问题啊

网友:
亮了,但是光秃秃的亮了一块,没有字母

网友:
啥进展?给我康康

楼主:
烧进去没有反应 哪里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进去没有反应 哪里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呢

和指导书都一样了就是不亮,咋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指导书都一样了就是不亮,咋搞啊

用hex文件导入验证了硬件上完全没问题,可以正常显示;
而后烧入的代码甚至连抹去已有的展示用显示的能力都没有
只会自闭可以吗

网友B:
OLED不能点亮,配置修改:

即:将PB11的上下拉配置为PP。

网友:
引用 网友B:
OLED不能点亮,配置修改:

即:将PB11的上下拉配置为PP。

感谢老师帮助!改成PP后就可行了

网友:
调试良久后终于可以成功编译导入——
——————亮了! 亮了!
LED灯亮了!

OLED显示屏没亮 旁边的LED灯反而亮
傻掉

但并没有配置相关引脚,怎么会?

网友:
有关开关OLED屏的控制,可以参考:服务器上个人目录下的OLED规格书:
\\10.1.252.175\nbiot\SZTU_NB-IoT_Terminal\07_参考资料\EN-C200 器件资料\0.91寸OLED引脚说明书.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