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 class 设置

楼主(2019-08-21):
    xpedition原理图对网络进行类设置的时候,除了单个net设置类外,有没有批量设置一些网络为同一类的?一个一个设置太累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了

    ok,谢谢,PS:原理图里面除了自己命名的网络外,其余软件给命名网络有什么规律吗?怎样区分这些网络是一个电路模块的,或者原理图同一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k,谢谢,PS:原理图里面除了自己命名的网络外,其余软件给命名网络有什么规律吗?怎样区分这些网络是一 ...

按照原理图页顺序,一个数字为这个网络的页信息,其余数字为系统自动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