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的问一下,电源模块入口为什么加一个电感?加多大的?电路怎么设计可以防...

楼主(2019-08-21):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电源模块入口为什么加一个电感?加多大的?电路怎么设计可以防反接?感谢!

网友A:
    加电感是为了滤除输入的高次谐波  电感量的计算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吧。

网友B:
    通常是做滤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感是为了滤除输入的高次谐波  电感量的计算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吧。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做滤波使用。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