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设计电源时是如何选取压敏电阻的?

楼主(2019-08-21):
请问大家设计电源时是如何选取压敏电阻的?就是按照额定最高输入电压有效值的2.2倍来选取耐压值吗?那个体大小你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或则有什么标准参照 ?非常感谢!

网友A:
    浪涌电压承受能力与线路结构有关,压敏体积没有一定,根据测试最终来定。

网友:
    浪涌电流要按照客户规则测再选定合适NTC  还有测试仪器很大差别,像6560、6590测出来的值就会有很大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涌电压承受能力与线路结构有关,压敏体积没有一定,根据测试最终来定。

线路结构 ?请问是工作现场的电网结构吗 ?

网友:
    我也建议依测试结果来定
    测试能通过的情况下,选择体积合适,经济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结构 ?请问是工作现场的电网结构吗 ?

    你的产品线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