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ZVZCS移相全桥做2KW的开关电源,频率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19-08-21):
大家好,请问ZVZCS移相全桥做2KW的开关电源,频率可以做到多少?感谢!

网友:
    关键是,你打算做到多高或者是多低。还有想做到什么体积,效率,成本,改变频率并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

网友:
    输出电压频率可以达到100HZ-110HZ之间。

网友:
    100K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