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R2156做的电源,150KHz频率谐振半桥,当输入电压高时,振荡频率会不停的变怎么办?

楼主(2019-08-21):
用IR2156做的电源,150KHz频率谐振半桥,当输入电压高时,振荡频率会不停的变怎么办?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RTCT没有单点接COM。

网友:
    LLC就是频率不稳的,上个频率图吧。

网友:
    看你芯片是变频还是定频。

楼主:
    谢谢大神,我用的是固频LLC,没有稳压,谢谢指点,现在找到问题了,是干扰触发了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