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信号上BUFG当复位和使能信号请教大神。

楼主(2019-08-21):
     由于一个模块产生的信号,要相当于很多模块的同步清除状态和数据等功能使用,所以扇出非常大。看到有办法可以把此信号 上BUFG,提高速度的办法。
     信号路径: 信号 chipscope -> BUFG -> 逻辑。(如图1)
     问题是,1. 虽然信号 上BUFG后,BUFG驱动后面的逻辑,此延时还是很长,有2ns(如图3),而且布线感觉先经过chipscope再去BUFG,多添加一段延时。
                  2. 在驱动触发器时,强行加了一个LUT 不知为何(如图2)
      以上两个问题,跟没有上BUFG时候一模一样,还凭空多插了个BUFG,对布线速一点影响都没有。

图1

图2

图3

网友A:
    楼主的复位、使能信号前面是否有取反或其他的操作,如果有建议你在输入BUFG之前处理,然后再输入到BUF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复位、使能信号前面是否有取反或其他的操作,如果有建议你在输入BUFG之前处理,然后再输入到BUFG。

    一开始是没有取反的,听说这样下降沿使能会多添个LUT反向,如上面图1中的LUT1那个。

后来我就按网上说的,BUFG前加了级反向,后也插了个反向,在综合后优化掉了BUFG后面的反向。但BUFG后的NET依然有2ns多的延时,请问,正常的BUFG信号驱动LUT,可能会有这么长的延时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