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的FPGA挂DDR2 IO/Vref 必须要接0.9V的Vref吗?

楼主(2019-08-21):
请教大神,

cyclone IV的FPGA挂DDR2  IO/Vref  必须要接0.9V的Vref吗?

我有一片DDR2接到了BANK5上(EP4CE30F23I7N),但是bank5有一个Vref引脚悬空了,其它都接了0.9v,没接0.9的这组IO口用到了,还正好是DQ线,是不是板子要废了???
非常感谢!

网友:
    不一定,找个芯片确认一下,一般所有的gnd在芯片都连接一块的,这个vref也有可能,少一个有可能还是能用的,但不能打包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