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般手机去做天线匹配前要做什么准备,才能使仪器(比如Agilent8960)检...

楼主(2019-08-21):
请教大神,一般手机去做天线匹配前要做什么准备,才能使仪器(比如Agilent8960)检测到WCDMA 信号?感谢!

网友A:
    先用8960看看收发是否是通的,然后在看看各项指标是否正常,不正常就要调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8960看看收发是否是通的,然后在看看各项指标是否正常,不正常就要调匹配。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