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当笔记本充电的过程中,辐射在230MHz左右超标,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9-08-21):
请问当笔记本充电的过程中,辐射在230MHz左右超标,一般是什么原因呢。非常感谢!

网友:
    230MHz 230MHz 好熟悉呀。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充电IC滤波电路检查检查。

网友:
    230MHz是很熟悉,呵呵,230MHz这个频点是测1G以下辐射发射30MHz-1G的频率转换点,在适配器输出端绕磁环排除法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充电口连接的电源线辐射出来的,排查下是由于充电口电路的滤波还是适配器的原因。

网友:
    换过适配器没有?可以换个失配器先试试!

网友:
    首先排除法,看看是谁的问题然后再处理。如果是电脑出来就可能充电电路滤波没做好。如果是适配器有为题就换一个。

网友:
    充电电路滤波,0.1uf   或者0.1uf跟1000pf一起用在充电模块那边滤波。

网友:
    19V转充电模块那边可以加bead。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