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扁平的信号线一般怎么进行控制阻抗问题?那些因素影响了阻抗?能有公式...

楼主(2019-08-21):
请教大神,扁平的信号线一般怎么进行控制阻抗问题?那些因素影响了阻抗?能有公式最好。感谢!

网友:
    这个不好控制,跟它的参考及线的粗细都有关系

网友:
    扁平线可以用带一层GND的柔性PCB代替,现在有这个工艺,这样的话阻抗就好控制。

网友:
    这个线缆阻抗出厂就基本定型,datasheet看看资料,主要应该与你信号线、地线设置有关,相邻与否。

网友:
    排线最好不用,阻抗很难控制,EMC性能也很差。

网友:
    用FPC呀,这个阻抗比较容易控制,EMC性能也不错了,就是price稍微高了一点点。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