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流一般存在机壳地上还是GND上呢?

楼主(2019-08-21):
共模电流一般存在机壳地上还是GND上呢?不同的信号有不同的位置?还有共模面积是传输线和GND还是机壳地或者和大地构成呢?非常感谢!

网友A:
机壳和GND都有可能,是看你的相对位置

网友B:
    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共模电流,共模电流从字面上来理解,电流是需要一个环路,原理和我们电路知识应该是相通的,共模电流指的是LN—PE,(LN同向,PE反向)形成了电流环路,它们的形成可以不需要地线,因为对地的分布电容就是一个很好的耦合途径,如果你将环路切断了,那么共模电流就消失了,达到我们整改的目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切断干扰的耦合途径。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产品是带地的,但是它内部电源确实不带地的,结果加上地线传导测试就不能通过了,但只要将地线去掉,测试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共模电流的实例。将地线去除,就是将共模环路中的地回路切断了,因为传导的测试频率较低,共模电流在低频的情况下,地阻抗会低于分布电容的阻抗。所以我们看到的效果是效果是明显的。因为安规的原因,我们往往无法将地线去除,那么我们就应该在LN线上做文章,前面说到共模的环路是由LN-PE,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加大LN线上的阻抗来达到减小共模电流的目的了。共模电感就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C:
    共模是对地的,这个地,可以是金属外壳,也可以是参考接地平板,所以,任何PCB布线、PCB平面、外拖的线缆只要对这两个有电位差,都可以构成共模环路,当然,共模环路也就是与这两个构成的环路;
共模很多都是由分布参数引起,比如分布电容,所以说,直观上没有环路或者信号的线上,也有可能有共模电流,典型的如天线,就可以认为与地通过分布电容形成的共模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壳和GND都有可能,是看你的相对位置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共模电流,共模电流从字面上来理解,电流是需要一个环路,原理和我们电路知识应该是相 ...

大神讲的很好,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模是对地的,这个地,可以是金属外壳,也可以是参考接地平板,所以,任何PCB布线、PCB平面、外拖的线缆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