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与Flash、RAM连接方法与错位的原因

楼主(2019-08-21):
对于16位FLASH,FLASH的A0要接ARM的A1。对于8位FLASH,FLASH的A0要接ARM的A0。ARM的A0对应8位,ARM的A1对应16位,ARM的A2对应32位,如果FLASH是32位,那么FLASH的A0接ARM的A2

  32位的FLASH,FLASH的A0要接ARM的A2,因为32位地址表示4个字节,每次要跳4个字节的话,那么就是从A2开始才变化,A 1 A0不变化

  16位的FLASH,FLASH的A0要接ARM的A1,因为16位地址表示2个字节,每次要跳2个字节的话,那么就是从A1开始才变化,A0不变化

  8位的FLASH,FLASH的A0要接ARM的A0,因为8位地址表示1个字节,每次要跳1个字节的话,那么就是从A0开始才变化。

网友:
看看CPU与Flash、RAM连接方法与错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