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和雷击的防护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9-08-21):
最近研究了一下防雷静电的原件,但是都是一致的TVS啊 TSS啊 压敏电阻啊 这些诶,具体防雷和ESD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又该怎么去选用器件,大佬有没有文档康康

网友:
有区别,主要是电流能量和电流脉冲速度不一样

网友:
各被打到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测试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防雷电路一般要用到气体放电管这类反应速度快、能量容量大的器件,就算是后面用的TVS也是封装比较大的以满足瞬间吸收功率的要求。而一般的ESD防护器件常用的是0603和0402这类封装。

网友:
    GDT是在防浪涌中吸收能量大,但是响应速度慢,所以要用到第二级响应速度快的TVS,有的接口还要有防静电的ESD,,参数的选择要看产品做几级防护。

网友:
    我也想知道,找到文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