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的槽型椭圆孔,导入Gerber中弹出图片的提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9-08-21):
    allegro出的槽型椭圆孔,导入Gerber中弹出图片的提示,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求大神解答。
    谢谢

网友:
    rou文件要单独导入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你的焊盘钻孔有的没分配符号,cam自动分配的了钻孔符号

网友A:
    最好是做孔径排列 槽型孔要和板厂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做孔径排列 槽型孔要和板厂说明

又学到新的知识了,谢谢。

网友:
    4楼有椭圆型槽孔不选,居然放这么多圆孔来堆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