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中的Online DRC的开启与关闭怎么操作???

楼主(2019-08-21):
请问PCB中的Online DRC的开启与关闭怎么操作???我好像没见过这个啊

网友A:
T+P,pcb editor,general,Editing Options,下面勾上online DRC;以及DRC检查那里online勾上要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pcb editor,general,Editing Options,下面勾上online DRC;以及DRC检查那里online勾上要查的。

这个功能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是干啥的?

开启online DRC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