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PCB铺铜可以铺网格的和不是网格的,请问这个一般是随便铺的吗?

楼主(2019-08-21):
给PCB铺铜可以铺网格的和不是网格的,请问这个一般是随便铺的吗?

网友A:
一般是不用网格铜的。在软板设计的时候,如果在软板区域不控制阻抗时,为了增加软板的弯折度才会用网格铜

网友:
如果一家单位里软件不统一,比如还有人使用protel99,那么也要网格,好像99不支持实铜。

网友:
    网格的比较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不用网格铜的。在软板设计的时候,如果在软板区域不控制阻抗时,为了增加软板的弯折度才会用网格铜

    不控制阻抗

网友:
    不控制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控制阻抗

不控制阻抗那可以随便你用网格还是整铜了,只要满足你的电源要求就行

网友:
    一般做软板才用网格铜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