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路大神,该如何纠正相位角???

楼主(2019-08-21):
请教各路大神,
对于普通的小频闪灯<25W,谐波测试FAIL的很厉害,在选取3,5次谐波测试方式时,相位偏得也厉害,请问各路大神,该如何纠正相位角???

网友:
    用个无源功率校正电路怎么样,就是在整流二极管后面加个大电感和电容。

楼主:
    就是在整流二极管后面加个大电感和电容。
有加过,这样加对传导很有效,谐波还是没通过,主要是相位角的问题,还有就是,加大了闪速会变慢。

网友:
      1. 把半波整流放在Q1后(我不知电路能否正常工作)。
      2.再在R7对AC线串电感。

楼主:
整流后并电容才有效的,整流前已经加了一个“π”型滤波了,
    其实对于这个产品,EMI测试几项都不通过,电路简单,PCB板布局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