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printf 打印实验和串口收发数据实验

楼主(2019-08-21):
实验一:串口 printf 打印实验(图1)。

其中的关键代码:
usart.c:
/* USER CODE BEGIN 0 */
#include <stdio.h>
intfputc(int ch,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ch, 1, 0xFF);
       return(0);
}
/* USER CODE END 0 */

main.c中:
/* USER CODE BEGIN 3 */
printf("Welcomme to Elec-Nest!\r\n");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END 3 */

创新实验的实验一,只需改动少许代码即可,改动代码和结果如下:

串口收发数据实验,参考EN-C200 串口 Printf 打印实验生成的代码基础上,在根据实验指导书采用第一种方法时,出现了难以解决的错误:aRxBuffer未定义。在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在下午上课时选择用第二种方式做一下,在第二种方式中,我发现了一句定义aRxBuffer的语句在方式一中未出现。方式二给的参考代码有一些小错误,需要结合上下文理解代码后改正。运行结果如下:
各部分的关键代码如下:
usart.h

usart.c

main.c

之后我们研究创新实验的实验二用输入LED_ON点亮灯并LED_OFF灭灯时,我们遇到一些问题。这个问题的编程并不难,我们在c++也写过很多次这样的代码,但这个代码与c和c++有些不同,我们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入手。之后我们组和隔壁组的同学开始了不同的尝试,但原理和我们想的基本一致:将输入的信息与要求的关键字比较,符合就进行灯亮或者灭的操作。由于关键字长度较短,我和我的组员选择了“笨办法”:逐一比较输入的字符,全部符合时就进行灯亮灭的操作。代码和实践截图如下(:

if(USART2_RX_BUF[0]== 'L' && USART2_RX_BUF[1] == 'E' && USART2_RX_BUF[2] == 'D'&&  USART2_RX_BUF[3] == '_'&& USART2_RX_BUF[4] == 'O' && USART2_RX_BUF[5] == 'N')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if(USART2_RX_BUF[0] == 'L' &&USART2_RX_BUF[1] == 'E' && USART2_RX_BUF[2] == 'D' &&  USART2_RX_BUF[3] == '_' &&USART2_RX_BUF[4] == 'O' && USART2_RX_BUF[5] == 'F'&& USART2_RX_BUF[6]== 'F')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3);

网友:
内容总结比较全,理解比较到位,实训任务都已预期完成,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