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问盲埋孔板子所说一阶二阶怎么样理解比较好,搜了挺多都一知半解的感觉。

楼主(2019-08-21):
来自微信群:EDA365-高速互连&仿真交流群

大佬们,请问盲埋孔板子所说一阶二阶怎么样理解比较好,搜了挺多都一知半解的感觉。

网友A:
    阶数的定义:
    一阶:

    有且仅有一次直接连接相邻两层的HDI孔,如第1层与第2层连接或第n层与第(n-1)层连接。(n代表板的层数,下同)
    二阶:

    相邻三层都仅含一阶HDI孔,如第1层与第2层连接,且第2层与第3层连接或第n层与第(n-1)层连接,且第(n-1)层与第(n-2)。
    M阶 :

    直接连接相邻(m+1)层的HDI孔,指有第1层与第(m+1)层连接或第n层与(n-m)层或第1、2、……、m、(m+1)层相互连接或第n、(n-1)、(n-2)、……、(n-m)层相互连接的HDI孔
    例:如当n=12,m=4时,即对于12层的4阶HDI板,指有第1层与第5层连接或第12层与第8层或第1、2、3、4、5层相互连接或第12、11、10、9、8层相互连接的HDI孔

网友:
    激光盲埋孔,PCB制版工程费多一阶加50%工程费。呵呵

网友:
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8层板 1-2 2-7 7-8 这就是一阶     1-2,2-3,3-6,6-7,7-8这就是二阶

网友:
    进来看看, P' Y#

网友:
    一般对于高密度,0.4pich等用到,只需要分清几次压合,分错孔和叠孔,就可以排除几种类型

网友B(2019-10-30):
引用 网友A:
    阶数的定义:一阶:
有且仅有一次直接连接相邻两层的HDI孔,如第1层与第2层连接或第n层与第(n-1)层连接 ...

    这种二次一阶的说法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二次一阶的说法怎么解释

这是二阶,不能按1阶

网友:
    二次一阶是指加工了两次一阶的孔,也就是常说的错位孔,实际上是连接了3个层,因此是2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