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Entry HDL的原理图库如何添加封装

楼主(2019-08-21):
Design Entry HDL的原理图库如何添加封装! [3 n/ q3 f  E; {8 X

网友(2019-10-16):
也正在学习这个,关注一下。

网友:
先用ALLEGRO建个封装,然后用HDL建立元器件,在建立元器件最后需要填写各项属性,其中一项是封装名称,填写入用allegro建立的封装名称就可以了。最后再画原理图的时候,调用你建立的原理图元器件就好了,在选择原理图元器件的时候可以看到相关的封装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