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这样走线有没问题啊?

楼主(2019-08-21):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交流群
红色楼主,蓝色群友)

蹦蹦:

蹦蹦:
晶振我这样走线有没问题啊

孙宁:
先到电容,再到晶振会不会好点?

Ray:
π型滤波,先过电容再过晶振,最好内差分走线

蹦蹦:

Lucifer:
看下你的频率咯如果32.768k的话无所谓了哈哈哈

蹦蹦:
我看的一个参考

Lucifer:
这个做了包地和外壳接地处理,教科书的情况

蹦蹦:
那我这个先过电容,然后晶振需要倾斜吗

Rogers:
你这么走问题也不大,但是最好是先过电容再到晶体@蹦蹦

Rogers:
这里不是滤波,属于振荡器的匹配电容

Rogers:
晶体下方铜挖空,然后做个孤岛会比较好

蹦蹦:
晶振32M

蹦蹦:

蹦蹦:
4层板

Rogers:

Rogers:
一般是这么玩

Rogers:
如果有高温要求,再让厂家给你调一下负阻抗匹配,就ok了

蹦蹦:
晶振下放所有层都不覆铜吗

Lucifer:
看下你的走线。。。为什么歪歪扭扭的。。。

Lucifer:
蹦,晶振下面不要走线

蹦蹦:
我说覆铜

蹦蹦:
我这板子四层都会覆铜

蹦蹦:
我看有的说法是走线不要从晶振内部过

蹦蹦:

Rogers:
问题不大

Rogers:
走的是它本身的时钟引线

蹦蹦:
需要等长不

Rogers:
挖第一层就行,目的是为了匹配电容的准确度

Rogers:
等长差分都不需要,当然你别拉太长就好

Rogers:
有高温要求需要做负阻抗匹配,这个很重要

蹦蹦:
包地是要的吧

Rogers:
包,但是我们的一般做法是直接过孔到内层地,不连接表层的覆铜

Rogers:
这样可以减少时钟的干扰对表层器件和走线的耦合

蹦蹦:
可以

网友:
之前也这么布线过,晶振频率≤50Mhz,没有问题。查看过老产品其他板子的布局布线,也有 先经过低频率晶振(≤20MHz)在过电容的,连线特别短。在实测的时候也没有发现问题。还是应该详细看看晶振和主控芯片端口的设计要求。

网友:
    頻率低,應該是沒有問題才對

网友:
    线要宽   线长要短、。包地,单点接地。

网友:
    线要加宽一般大于>8mil   线要短,j尽可能的靠近芯片、立体包地,周围加地过孔。

网友:
不管是挖空地平面,还是先过电容等等,都得弄清楚其中的原理:
1.晶振需要容值准确且Q值高的电容,PCB走线或者pad电容都会增加电容且减小Q值还会增加电容温度系数,所以尽量减小走线电容。
2.晶振需要恒定温度减小温漂,所以晶振必须离发热量高的IC远,很不幸很多时候就是这个IC接晶振,所以走线长度得妥协处理。
3.晶振怕干扰,可能会导致相噪增加,所以得包地处理,走线下面最好有完整地,且要和表面的其它地隔开(如果表面地不干净的话)。而且挖空地层的做法也对抗干扰不利,所以挖多少层地,都得妥协处理。

赞一个

网友:
    要先经过电容,外部电容可以调整晶振的频偏

网友:
    没有问题,实际验证电容在前还是在后都是没有问题

网友:
    要求不高问题不大:常规不同的芯片要求不同,晶振线路不需要走直角和靠近音频等波动大的线路!

网友:
    我来贴张高通的晶振要求图片L5层

L4层
    三层单独跟外界有个隔离,周围打孔

网友:
    先过电容,再接晶振,晶振包地不和其电容地或其他信号地相连,且晶振下方所有层铺地

网友:
频率不高  都可以连

网友(2019-10-25):
台湾泰艺晶振,可以为您提供服务,15920692237李生

网友:
底孔多了,:o:o:o:o:o

网友:
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功能上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