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IR2110S驱动BLDC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9-08-21):
stm32控制IR2110S驱动BLDC无刷直流电机,陆续分享技术细节
原理图

pcb

实物图

网友:
这个最大电流能到多少

楼主:
单片机软件开发及硬件设计的经验丰富,具体项目信息如下:
1、采用单片机(PIC)设计架空线路单相故障指示器,其中大量模拟电路用于采集高压电缆电流电压,信号滤波放大处理,绘制4层PCB板、软硬件结合实现低功耗100uA。
2、采样STM32开发具有彩屏显示、CC1101无线通信的功能的故障指示器配置管理手持机,独立完成了原理图设计、PCB、软件编写。
3、设计IP广播设备,实现音频文件用以太网收发芯片进行UDP传输,接收端用STM32控制以太网收发芯片接收音频流,将音频流用音频解码芯片解码,功放将音频信号放大。
4、设计低功耗气体检测器,使用放大器变换传感器输出nA级电流,用430进行采样传输实现低功耗。
5、设计GPS,GPRS,卫星基站双定位终端机,结合加速度传感器实现低功耗,防盗触发等功能。
6、设计基于stm32的光纤IP传输的音频广播系统,解决了电口传输距离有限的问题,提高了传输质量带宽,同时精简了系统配置省去光电转化等设备。
7、设计基于3G/4G的GPS定位器,使用ESIM省去设备上的SIM卡,具备振动唤醒功能,待机功耗很低。
8、设计基于lora扩频通信的传输系统,实现五公里数据传输,实现多设备组网管理协议。
9、设计基于si4463的无线组网定位系统,结合方向性强的八木天线实现粗略定位定向。终端机带有液晶屏,显示目标设备状态等。
10、使用CPLD开发多业务视频光端机
11、使用STM32控制高精度DA作为基准,经运放放大后加大功率三极管扩流的原理设计线性稳压电源。检测电流反馈调整输出,实现大电流小电流不换挡测量。通过反复调试使纹波小于10mv,电压精度0.01V,电流检测精度0.01mA。输出电压0-24V,最大电流5A。
12、锂电池充放电综合测试仪 使用STM32作为主控,采用压控电流源原理设计恒流充放电部分,采用运放加三级管扩流设计恒压充电部分。
13、设计手持式毫欧电阻测试仪,使用MSP430作为主控设计手持式毫欧电阻测试仪。采用交流法检测毫欧级电阻,使用DDS原理使用单片机查表控制内部DA输出1KHz正弦波信号,采用四线制消除测试线引入的误差。电阻检测精度1毫欧。
14、设计4位半电压电流检测仪 使用Mega8作为主控,使用高精度AD芯片ICL7135,采用RS485的通讯方式将现场参数传回控制中心。
15、设计多参数床旁监护仪、心电、血氧、阻抗呼吸前端模拟电路及单片机采集处理传输。
16、设计12导联心电图机前端模拟电路及单片机采集处理传输部分,以及热敏打印机控制。
17、设计指夹式血氧仪,
18、设计多普勒超声检测仪驱动及采集电路,将电路应用到台式胎音检测仪。
19、使用CC1101设计移动心电检测仪,实现做多32台设备组网,长时间工作无丢点。
20、用stm32开发太阳能控制器,采用PWM原理实现充电管理,采用boot拓扑结构实现LED恒流驱动
21、用stm32开发手持设备,实现二维码扫描,超高频RFID扫描、采样重力加速度传感器静止检测实现低功耗。设计12864点阵液晶屏,设计多级菜单。
22、用stm32开发4G物联网共享产品,采用移远EC20作为4G传输,实现GPS、角度等数据的远程数据传输。
23、用stm32作为主控,设计BLDC电机产品,应用于医疗器械。
24、用stm32作为主控,设计基于NB的物联网产品,用于井盖丢失检测。
25、用stm32作为主控设计工业仪表,用CS5530对传感器进行采样,数码管显示。仪表带有4-20mA输出,0-10V输出、RS485接口、以太网接口、wifi、蓝牙接口等。
26、用stm32作为主控,用SHT30采集温湿度、设计远程温湿度采集终端,将本地温湿度通过GPRS传至远端服务器。
27、用stm32作为主控,设计基于PT100的工业温度采集器,设备带有485、232、以太网接口,将本地数据传至服务器。
28、用stm32作为主控,设计基于lora的路灯控制器,实现对路灯的集中控制,使用单片机控制LED恒流驱动。
29、设计CS5530的压力采集联网设备,将各终端数据通过蓝牙组网。
30、用stm32作为主控,设计ADXL345角度采集、RF2401无线组网传输系统。
31、用stm32作为主控,设计电参数采集仪表,将220V电压、电流等参数通过wifi传输至服务器。
32、用stm32作为主控,设计12864点阵液晶屏菜单,控制加热片、风扇实现恒温箱。
33、设计10W反激式开关电源,用stm32作为主控的家用可燃气体检测器,当检测到可燃气体后向用户发送报警信息,本地声光报警。
34、采用HX711、stm8设计数字压力传感器采集板。
35、采用SX1278、stm32设计lora透传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