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ntor EE 中silkscreen generator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9-08-21):
请问mentor EE 中silkscreen generator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感谢!

网友:
    意思是对丝印进行处理,如对焊盘上丝印进行挖空之类的,不需要理会

网友:
    当你生成Gerber 丝印层时,丝印的数据是基于Generated Silkscreen的数据生成的。所以如果没有Generator,就不会产生这个数据。

网友:
    相当于刷新数据的作用吧,个人理解,每次你动器件,丝印也会动,所以每次你出gerber之前都需要点你上面说的那个的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