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必备的电阻测量知识 附:万用表使用口诀

楼主(2019-08-22):
    电工必备的电阻测量知识 附:万用表使用口诀

         【导读】电力工作人员必须知道电阻测量的方法,因为电阻的测量是电工测量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测量,许多地方都需要用到它。如判断电路的通断、精确测量被测电阻的阻值、了解绝缘电阻的数值是否满足要求,掌握接地电阻的阻值等。另外,正确而便捷的选择合适的测量仪表及设备也是电力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的。

    一、认识电阻的分类

    工程中测量的电阻值一般在1×10-6Ω)~1×1012Ω的范围内。

    为了选用合适的测量电阻的方法,以达到减小测量误差的目的,通常将电阻按阻值的大小分为三类:

    1Ω以下为小电阻;1Ω~100kΩ为中电阻;100kΩ以上为大电阻。

    二、常用电阻测量方法

    1)直接法:采用直读式仪表如万用表的欧姆档测量电阻的方法称为直接法。

    2)比较法:采用比较仪表如直流电桥测量电阻的方法称为比较法。

    3)间接法:先测量与电阻有关的量,然后通过相关公式计算出被测电阻的方法称为间接法。常见的例如,伏安法测量电阻。

    三、常用电阻测量仪表

    按所使用的仪表分类分为:万用表法、伏安法、兆欧表法、单臂电桥法、双臂电桥法、接地电阻表法等。

    电阻的测量(二)-伏安法测电阻

    1、伏安法测量电阻的方法

    将待测电阻接上直流电源,然后用电压表和电流表分别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和通过电阻的电流,再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出被测电阻。因为测量过程中需要借助电压表和电流表,因此,伏安法是一种间接测量电阻的方法。我们知道,电压表常常并联与电路中使用,电流表常常串联在电路中使用,都是可以带电操作的,故伏安法可以带电进行电阻的测量。

    2、伏安法测量电阻的接线方式

    1)电压表前接电路:适用待测电阻很大(远大于电流表内阻)的情况。原理同电压表的内阻要求越大越好。

    2)电压表后接电路:适用待测电阻很小(远小于电压表内阻)的情况。原理同电流表的内阻要求越小越好。

    电压表前接电路 电压表后接电路

    3、伏安法测量电阻的测量步骤

    (1)调节电流表哦、电压表的指针为0,按下图进行接线。将滑动变阻器调节为最大值。

    (2)闭合开关,调节滑动变阻器到合适位置,分别读出电压表、电流表的读数。

    (3)根据欧姆定理计算出待测电阻的数值。

    4、注意事项

    (1)电压表、电流表的调零

    (2)电压表、电流表的量程选择要合适

    (3)带电操作需要注意安全

    电阻的测量(三)-万用表测电阻

    万用表又称为复用表、多用表、繁用表等,是电力等部门不可缺少的测量仪表,一般以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为主要目的。万用表按显示方式分为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使用万用表进行电阻的测量,简单而便捷。

    1、使用前的准备

    1)上好电池(注意电池正负极)

    2)插好表笔。“-”黑;“+”红

    3)机械调零:万用表在测量前,应注意水平放置时,表头指针是否处于交直流挡标尺的零刻度线上,否则读数会有较大的误差。若不在零位,应通过机械调零的方法(即使用小螺丝刀调整表头下方机械调零旋钮)使指针回到零位。

    4)量程的选择:

    第一步:试测。先粗略估计所测电阻阻值,再选择合适量程。

    第二步:选择正确档位。测量时,指针停在中间或附近!

    5)欧姆调零:量程选准以后在正式测量之前必须调零,否则测量值有误差。

    方法:将红黑两笔短接、看指针是否指在零刻度位置,如果没有,调节欧姆调零旋钮,使其指在零刻度位置。注意:如果重新换档以后,在正式测量之前也必须调零一次。

    2、待测电阻的测量

    万用表两表笔并接在所测电阻两端进行测量。

    注意:1、不能带电测量;2、被测电阻不能有并联支路。3、不能用两只手捏住表笔的金属部分测电阻,否则会将人体电阻并接于被测电阻而引起测量误差。

    3、读数

    读数时选择第一条刻度!从右向左读数。阻值=刻度值╳倍率

    4、档位复位:

    将档位开关打在OFF位置或打在交流电压最高档

    5、测量注意事项

    1)待测电阻的阻值应将量程开关掷在最小量程测量,观看表笔摆动幅度,再调整量程开关从小到大档,使表针指向表盘中心范围,量程才合适。http://www.diangon.com/m421651.html

    2)已知电阻值的大小,可将量程开关掷在合适的量程上测量。

    3)测量时,两手不能同时碰到电阻的两根引线,以防造成测量误差。

    4)根据表针指示,正确读出阻值。

    5)测量时若指针指向“零”位或接近“零”,说明档位选择过大。

    6)测量时若指针指向“无穷大”位或接近“无穷大”,说明档位选择过小。

    7)万用表的表笔注意极性。红表笔接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接表内电池的正极。

    重要的是要选好量程,当指针指示于1/3~2/3满量程时测量精度最高,读数最准确。要注意的是,在用R×10k电阻档测兆欧级的大阻值电阻时,不可将手指捏在电阻两端,这样人体电阻会使测量结果偏小。

    6、万用表使用口诀

    一看:拿起表笔看档位

    二扳:对应电量扳到位

    三试:瞬间偏摆试挡位

    四测:测量稳定记读数

    五复位:放下表笔及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