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范围较大,输出恒压电路

楼主(2019-08-21):
项目要求输入电压12~24V,输出恒定12V。我想通过电压比较器对输入电压判断,输入电压<=12V 时,MOS直通输出12V.

输入电压>12V 时,时能DC-DC降压输出12V.
问题是DC-DC芯片有一个最小压差问题,所以输入电压要高于12V多一些,达到DC-DC的最小压差要求才能切换时能DC-DC。、

请问各位是否有  自动生降压的芯片推荐呢?  输入:12~24V  输出11.5~12V。    谢谢

网友:
buck-boost芯片,不过一般电流不太大,大的话用控制器加mos

网友:
    需求的電流是多少?你可以直接找charger ic,如ti的bq24610(input 5~28V)、bq24617(input 5~24V),但電路可能會比較複雜。

网友:
    电路会比较复杂

网友A:
    https://mp.weixin.qq.com/s/yl3RMCq2emmlxX1XvecAyA   这篇文章给你参考下,你可以稍微改变下想法

网友A:
    电流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要求多少?

    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mp.weixin.qq.com/s/yl3RMCq2emmlxX1XvecAyA   这篇文章给你参考下,你可以稍微改变下想法

谢谢

网友:
    可以选支持占空比100%的DCDC芯片呀,输出设置12V,那么输入<=12V时候,Vout=Vin了  压降就MOS的压降而已可以忽略

网友:
    LM20323,这种带tracking功能的buck芯片也行,3A输出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2032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