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有一个插座的零线跟地线接反,有哪些方法检查呢?

楼主(2019-08-22):
电路中有一个插座的零线跟地线接反,有哪些方法检查呢?

     【导读】在装修完成后或者是交房验房时,需要检查线路的接线,其中就有相位的检查,例如电路中有一个插座的零线跟地线接反,平时我们看不出来,那么我们如何确定是哪一个插座接反了?有哪些方法以及哪些仪器来检查呢?

推荐的第一种方法是使用电源极性检测器来检查:

现在比起以前真的发展太快了,各种检测仪器都有,其中用来检查线路相位的仪器个人觉得电源极性检测器最好用,电源极性检测器也叫作测相仪,非常简单实用的一个小仪器,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

电源极性检测器一般都有六种接线功能的检查,包括接线正确状态,缺火线状态,缺地线状态,火线地线接错,火线零线接错,零地线接错以及缺地等等;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参照说明书上的说明,准确找到该处插座所处的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电源极性检测器来判断电路中有一个插座的零线跟地线接反,确定是哪一个插座接反了,只要把电源极性检测器一个插座一个插座试一下就可以了,注意是在送电的状态下来检测的。

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种方法就是使用电工最常用的工具万用表来检查:

使用万用表来检查电路中有一个插座的零线跟地线接反,如何确定是哪一个插座接反了时,我们要知道万用表的操作规程,不是专业的电工不推荐大家使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弄不好会触电的;

使用万用表检测电路中有一个插座的零线跟地线接反,如何确定是哪一个插座接反了时,我们利用的是万用表的电压测量功能,根据是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要比火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略高;

具体测量的步骤是:把万用表黑色的表笔插在黑色的COM孔内,把万用表红色的表笔插在红色的上面标有VΩ的那个孔内,打开万用表,把万用表中间的旋钮旋转到电压档的750V那一档上,然后对万用表较零后就可以测量了;测量时要分别测出火线对另外两根线的电压值,应该大约都是220V左右,比较两侧测量结果,数值大的是零线,数值小一些的是地线。

网友:
看过了,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