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EMI滤波器的设计原则、网络结构、参数选择

楼主(2019-08-22):
直流电源EMI滤波器的设计原则、网络结构、参数选择

1设计原则——满足最大阻抗失配插入损耗要尽可能增大,即尽可能增大信号的反射。设电源的输出阻抗和与之端接的滤波器的输人阻抗分别为ZO和ZI,根据信号传输理论,当ZO≠ZI时,在滤波器的输入端口会发生反射,反射系数p=( ZO- ZI)/( ZO+ ZI) 显然,ZO与ZI相差越大,p便越大,端口产生的反射越大,EMI信号就越难通过。所以,滤波器输入端口应与电源的输出端口处于失配状态,使EMI信号产生反射。同理,滤波器输出端口应与负载处于失配状态,使EMI信号产生反射。即滤波器的设什应遵循下列原则:源内阻是高阻的,则滤波器输人阻抗就应该是低阻的,反之亦然。负载是高阻的,则滤波器输出阻抗就应该是低阻的,反之亦然。 对于EMI信号,电感是高阻的,电容是低阻的,所以,电源EMI滤波器与源或负载的端接应遵循下列原则: 如果源内阻或负载是阻性或感性的,与之端接的滤波器接口就应该是容性的。 如果源内阻或负载是容性的,与之端接的滤波器接口就应该是感性的。

MI滤波器的网络结构EMI信号包括共模干扰信号CM和差模干扰信号DM,CM和DM的分布如图1所示。它可用来指导如何确定EMI滤波器的网络结构和参数。

网友:
看看直流电源EMI滤波器的设计原则、网络结构、参数选择,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01-26):
学习电磁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