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有没哪些关于解析波形的技术文档?

楼主(2019-08-21):
用示波器测出的波形不会解读,请问有关于波形解读的资料或者经验。谢谢

网友:
其实就是解析协议,比如你是串口的话,你要知道数据是怎么发送的,数据帧的格式,人工解析太慢了,不如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
片段长的话,只能用专用的协议分析仪,比如I2C协议分析仪等。如果只想看译码出来的结果,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短的话,自己可以看,对照器件资料,里面一般有比如I2C,串口,SPI等的时序图,对着波形看,多读几次就会了。

网友:
比如I2C    https://www.cnblogs.com/aaronLinux/p/6218660.html6 o% j+ q/ P% f) k! ~
还有很多协议,网上都查到,对照着自己抓到的示波器波形看,很容易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