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 为什么两个元件重叠在一起不会报DRC呢

楼主(2019-08-21):
为什么两个元件重叠在一起不会报DRC呢

网友:
    没打开package to package的drc开关

网友A:
    没打开关于封装的DRC设置。按下图设置,打开开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打开关于封装的DRC设置。按下图设置,打开开关即可。

    你好,你的软件是什么版本?我的是16.6,最后打了这个论坛 最后那个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打开关于封装的DRC设置。按下图设置,打开开关即可。

你好,我打的最后16.6 补丁这个 Hotfix_SPB16.60.098_wint_1of1.exe,为什么界面和你的不同?这个开关我检查了是打开的,但是还是没有出现DRC报错。

网友B:
    设置问题,百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问题,百度解决

百度的方法试过了,无法解决才来论坛求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打开关于封装的DRC设置。按下图设置,打开开关即可。

谢谢你,已经找到原因。
    allegro ,所有的DRC也有自己的层,需要打开响应的层才能显示响应的错误,之前我没打开响应的层导致没看到。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软件是什么版本?我的是16.6,最后打了这个论坛 最后那个补丁

    哦,我这个是17.2的版本。

网友:
要么没打开DRC,要么没设置规则

网友(2021-03-24):
这个要设DFA规则才会报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