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数字地、模拟地、电源地及单点接地,就这么简单!

楼主(2019-08-22):
    区分数字地、模拟地、电源地及单点接地,就这么简单!

    我们在进行pcb布线时总会面临一块板上有两种、三种地的情况,傻瓜式的做法当然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地,就整块敷铜了。这种对于低速板或者对干扰不敏感的板子来讲还是没问题的,否则可能导致板子就没法正常工作了。

    当然若碰到一块板子上有多种地时,即使板子没什么要求,但从做事严谨认真的角度来讲,咱们也还是有必要采用本文即将讲到的方法去布线,以将整个系统最优化,使其性能发挥到极致!当然关于这些地的一些基础概念、为什么要将它们分开,本文就不讲了,不懂的同学自己查哈!

    一、对于板子上有数字地、模拟地、电源地这种情况: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完全分开的,最后都单点接到了电源地,这样可以防止地信号的相互串扰而影响某些敏感元件,众所周知数字元件对干扰的容忍度要强于模拟元件,而数字地上的噪声一般比较大所以将它们的地分开就可以降低这种影响了。还有单点接地的位置应该尽量靠近板子电源地的入口(起始位置),这样利用电流总是按最短路径流回的原理可将干扰降到最小。

    二、对于板子上只有数字地、电源地这种情况:

    从此图可以看出:只在电源地和数字地之间用一个0欧电阻或磁珠之类的单点接地就行了,同样单点接地的位置应该尽量靠近板子电源地的入口(起始位置)。
    三、展示一些第二种情况的pcb系统
    1、地线分区

    2、0欧电阻单点接地

    3、板子正面图

    总结:本文图解非常适合于单片机控制系统的pcb地线布局,其它系统也可参考!

网友:
    也不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