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调用PDN时提示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的实例

楼主(2019-08-22):
altium  Designer 19调用PDN时提示,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的实例,并且下面的设置面板为灰色,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2020-03-06):
你好~我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从Manufacture Part的搜索结果里调用元件时出现“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的实例”,想请问下您是如何解决的呢,如能告知,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2021-03-10):
应该是PDN插件没正常装好

网友:
要添加网络

网友(2021-06-19):
怎么添加呢,老铁们

网友(2021-08-16):
求问后来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