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与继电器电路的区别

楼主(2019-08-22):
plc梯形图与继电器电路的区别

     【导读】对于plc编程的入门新手,一般推荐使用梯形图进行编程,这是因为梯形图的编程思路与传统继电器电路很相似或者说plc的梯形图由继电器电路发展而来。那么,它们的区别有哪些呢?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1电路组成

传统继电器电路都是由开关、继电器包括时间、计数等硬件组成,这次都是确确实实能看得见需要连接起来的,而plc中的继电器都是内部存储器的触发器组成的,在plc编程中使用的元件称之为“软元件”,例如辅助继电器M、计数器C、定时器T等。因此可以理解为传统继电器电路是由硬继电器组成,而plc梯形图中继电器是由其内部的软继电器组成,除此之外,plc还有数据寄存器,可保存数据和进行运算功能。

2使用数量

我们知道在plc中各种软元件的数量都是很多,比如三菱fx3g的plc内部的辅助继电器M0~M8000,时间继电器T0~T137,计数继电器C0~C255等,而在实际继电器电路中每个继电器都是占有空间的,可以使用的数量有限。对于继电器的触点使用plc的常开和常闭触点可以说是无限个,平常的继电器一般都很少,常用的是4个常开4个常闭触点。

3维护性

维护性指的是电路的可更改性,传统的继电器电路一般在设计好后都是固定的,什么样的电路就产生相应的功能,想要修改或扩展非常麻烦尤其是接线部分,继电器电路的线路是非常复杂的,而plc梯形图的修改则非常方便,只许在软件中改正即可,还可以进行功能模拟,在线监控等功能,非常方便。

4 运行方式

plc我们都知道是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执行的,每个元件的状态在一个周期内刷新一次。而继电器电路则是没有上下顺序的,都是平行执行,说断开就立刻断开,闭合就马上闭合,plc则是在这个周期内断开,下次刷新才会改变,所以在编写梯形图时上下顺序一定要注意,上下顺序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除以上,plc还具有高速处理功能、运算功能,通讯功能,可与各种设备进行通讯,比如人机界面、变频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