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差分下电阻,TVS等相邻地层挖空问题

楼主(2019-08-22):
    最近看到一些demo设计,会把差分的串阻,过孔件在第二层(GND)会挖掉,这是基于什么原理呢?如下图所示,谁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一般只需挖孔焊盘处即可,焊盘宽度比你实际100欧姆的线宽要大,焊盘处的阻抗会跌落,通过相邻层挖空参考到第三层去可以提高阻抗更接近实际控制的阻抗值。这种要求一般是针对速率比较高的信号线的,如果速率不高不挖空影响也不大,速率越高这些细节的影响就体现得越明显,所以对于高速率的信号线尽量把细节做好,如5G以上的信号线

网友:
    楼上正解,为了尽量保证阻抗连续,减少信号反射。对于5G以下的信号影响没用那么大

网友:
    为了保证阻抗一致性,差分走线较细,进焊盘相当于走线变粗,阻抗跳变,二层挖空,相当于参照3层,平衡下阻抗的突然跳变,减少信号的反射,速率高,影响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需挖孔焊盘处即可,焊盘宽度比你实际100欧姆的线宽要大,焊盘处的阻抗会跌落,通过相邻层挖空参考到 ...

USB3.0信号需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3.0信号需挖吗

    有条件挖当然是最好的做法!

网友:
    连接器PIN 脚加上焊锡 阻抗会掉很多,挖空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需挖孔焊盘处即可,焊盘宽度比你实际100欧姆的线宽要大,焊盘处的阻抗会跌落,通过相邻层挖空参考到 ...

    OK,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这是仿真过后的,匹配阻抗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可以保证信号的阻抗连续性。有时候10G以上信号时对挖空区域的相对位置还要求完全对称,并在串连器件周围对称打孔接地

网友:
一般什么信号需要走到5G去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需挖孔焊盘处即可,焊盘宽度比你实际100欧姆的线宽要大,焊盘处的阻抗会跌落,通过相邻层挖空参考到 ...

这种情况是不是要保证第三层参考地的完整性

网友:
    相邻铜皮与焊盘间距3到5mil。一般不止挖一层,参考层最好是gnd 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