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通的电源,比如说适配器之类,做低温试验低温时多少°C?

楼主(2019-08-22):
请教大神,通的电源,比如说适配器之类,做低温试验低温时多少°C?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市场价已经很烂了,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为了省钱,我想大多厂家用的都是消费级别的IC(没用二手件已经算对得起天地良心了),如芯片和运放之类,这类IC的工作温度一般都是0~+70°吧,那么如何过得了这个低温试验呢?非常感谢!

网友A:
    不是一般都是-20 — +50度之间么,实际上估计做-10 — +4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般都是-20 — +50度之间么,实际上估计做-10 — +40度。

像TL082C之类商用级的运放,温度范围0~+70°C,那做低温的时候,假设即使做的是-10°C,这个插边球能打得中吗?

网友B:
    只要开机了,温度就升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开机了,温度就升上去了。

    问题是,这么低温的时候,如果电源的核心PWM控制IC也是不能低于0°的,比喻说3895,这个时候机器还能开机不?开机都开不起来如何发热呢?

网友:
    低温是多低的温度呢,每个IC都有一定的容差的。打个擦边球可以吧。

网友:
    不是说处于0度就不能工作,可能只是在0度时,参数偏移
    起机后温度起来恢复正常工作
    芯片厂商做规格书有时候也是为了保险起见,
因为到时候出了问题会划分责任的问题。

网友:
    我们做低温实验通常做-40度的,一些简单的可能温度低一点,那也得-20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