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超过100W做UL1310,请教大神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9-08-22):
有一款电源,实际功率60W左右,峰值功率140-180W左右(短时间的),原按UL60950设计,现在想做UL1310认证。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搞的。

1,有什么方式满足1310的要求
加PTC,温度开关?这种元件有没指定要求,一定要用安规元件?如我用电子器件进行定时关断可以?

2,检测要求
100-200W这个功率段,13A以下的输出电流,1310是怎样测试判定的?

网友A:
    1310有何不同?温升要求比950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10有何不同?温升要求比950高吗?

标称功率不超100W,安规距离稍大些,其它差不多的。我这个标称功率不超,短时峰值高于100,跟认证公司沟通过,输出加保险或PTC类似安规元件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功率不超100W,安规距离稍大些,其它差不多的。我这个标称功率不超,短时峰值高于100,跟认证公司沟 ...

功率跟距离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功率不超100W,安规距离稍大些,其它差不多的。我这个标称功率不超,短时峰值高于100,跟认证公司沟 ...

    两个标准针对的范围不同,1310是电源类,60950为IT类,所以有不同的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称功率不超100W,安规距离稍大些,其它差不多的。我这个标称功率不超,短时峰值高于100,跟认证公司沟 ...

    1310标称功率不能大于100W?没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10标称功率不能大于100W?没有道理。

是这样的,固有功率最大输出不超100V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固有功率最大输出不超100VA。

这样不是好多路灯电源都搞不了13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是好多路灯电源都搞不了1310了。

    1310有一项,非固有功率不超250W,满足其要求条件下,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1310有一项,非固有功率不超250W,满足其要求条件下,可以。

    路灯都是做固有功率的,哪里是非固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灯都是做固有功率的,哪里是非固有的。

    固有功率超过110VA那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有功率超过110VA那就不行了。

做UL,不一定要做13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