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计的开关电源带不起载怎么办?

楼主(2019-08-22):
请问设计的开关电源带不起载怎么办?感谢!

网友A:
    电源带不起载有很多原因,我列几条不知道对你有没帮助:
    1,VCC绕组匝数多,带载后电压升高电路保护
2,反激拓扑VCC绕组反相,带载后电路保护
3,BM取值太高,磁芯带载保护
    其它还有很多原因,一个一个慢慢查吧。

网友:
    2楼参考答案,磁芯选择过小
VCC设计不合理。
    负载范围偏差等
都会造成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带不起载有很多原因,我列几条不知道对你有没帮助:
    1,VCC绕组匝数多,带载后电压升高电路保护
    2,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