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传导测试,cell power打 -100dbm,手机接受只有40dbm怎么办?

楼主(2019-08-22):
gps传导测试,cell power打 -100dbm,手机接受只有40dbm,clock drift:±10以上。LNA的电源和使能脚电压正常,wifi 和 BT 能正常工作。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将低噪放,去掉,然后在低噪放的输出端焊一根2CM左右的漆包线看看。

网友A:
    我不太懂你这种测试方法,你可以拿一台能正常搜星的手机,用同样的方法测试看看。看看参数是不是偏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懂你这种测试方法,你可以拿一台能正常搜星的手机,用同样的方法测试看看。看看参数是不是偏差比较大 ...

    我也是醉了,滤波器有问题。(之前在其他机器拆了一个坏的焊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醉了,滤波器有问题。(之前在其他机器拆了一个坏的焊上去)。

我想就是这类问题,所以叫你按我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就是这类问题,所以叫你按我的方法试试。

    我以为我换过滤波器,应该就没问题了。结果换的那颗料居然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