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场测量的时候是接收变化的磁场,那么近场是不是以磁场为主呀?

楼主(2019-08-22):
近场测量的时候是接收变化的磁场,那么近场是不是以磁场为主呀,
以前看到关于近场的问题,说当以电流传输的时候,di/dt,近场以磁场为主
当以电压传输的时候,dv/dt,近场以电压为主。
感谢!

网友:
电场受影响太多,不好测。

网友:
近场和远场的分界是随频率变化的。比如在一个机箱内,机箱缝隙相对于线路板上的高速时钟信号来说可能处于远场,而对于开关电源频率较低的的工作频率来说可能处于近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