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出是什么地方的干扰引起电脑重启呢?

楼主(2019-08-22):
各位大神好:
      最近我们实验室对新买的一批电脑做静电抗扰度试验,在对电脑侧板缝隙(靠近电源)的地方做8KV空气放电时,电脑会重启或者蓝屏。但并不是每台电脑都会出现。有时候出现问题的电脑重复试验的时候也会没有问题。
   我想请问下:要怎么样才能让问题重现?或者说,怎么查出是什么地方的干扰引起电脑重启呢?

非常感谢!

网友:
是做啥測試以及測試條件為何

网友:
买的杂牌电脑吧
买的电脑你们又没有原理图,没有LAYOUT文件,如何能解决ESD问题呢,要是厂家没有在接口加ESD芯片,你们怎么改结构也是徒劳吧

网友:
    把机箱螺丝锁紧,把地线接好。出现现象不能重现的情况可能就和接触有关。

网友A:
    你要是能查到什么芯片受干扰、芯片的那个信号受干扰,就很容易解决了,我们今天下午刚刚解决了个浪涌的问题,就是施加浪涌,电源模块就关断了,是电源管理芯片受干扰保护,然后我们定位到了一个信号,在信号与地之间加了个0.1uF的电容,打到6kV都没有问题,而刚开始,1kV就挂了,呵呵。

网友B:
    做静电时建议一口气做完,不要上午、下午或明天,这样的话真没法比较,静电一致性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能查到什么芯片受干扰、芯片的那个信号受干扰,就很容易解决了,我们今天下午刚刚解决了个浪涌的问题 ...

    6KV死机不正常
电脑设备对静电抗扰度的要求是  接触6KV,空气8KV,按照标准规定允许暂时性的功能和性能的丧失,电脑蓝屏、重启应该不在这个范围呢?

网友C:
空气放电8KV有时能打死有时不能打死,这是正常的现象。我的理解有以下几点:
1、与操作有关。因为空气放电不同于接触放电,空气放电时,静电放电枪的枪头是悬在空中,静电枪枪头与被测品之间的间距大小对实验结果有很大影响。空气本身就是导电介质,如果间距越大,施加于被测品上的静电电压就相对小些;
    2、被测品本身的临界点影响。如果被测品本身的临界点差不多就在8KV附近的话,也会出现同一个被测品有时能打死,有时又不能打死的情况;
    3、与环境有关。就像前面一位朋友说的那样,同一个被测品,上午测试和下午测试可能也会有不同结果。因为空气的湿度对静电影响很大。
    以上只是个人理解,如有不当,还请多多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放电8KV有时能打死有时不能打死,这是正常的现象。我的理解有以下几点:
    1、与操作有关。因为空气放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静电时建议一口气做完,不要上午、下午或明天,这样的话真没法比较,静电一致性比较差。

    一次做完确实比较好。

网友:
    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地线接触不好,或者地线布线有问题。二是主板的抗静电测试就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