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有 NOSEKEN 的近场电磁场分析系统,请教大神,具体怎么利用呢?

楼主(2019-08-22):
实验室有 NOSEKEN 的近场电磁场分析系统,请教大神,具体怎么利用呢?

近场的结果和远场的结果怎么结合呢?

还有使用频谱分析仪确定干扰源的时候使用不当会造成仪器损坏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近场测试主要是作个参考,一般主要是于对电路板进行分析,而远场是对整个设备系统进行测试,用近场测试用于整改时从源头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场测试主要是作个参考,一般主要是于对电路板进行分析,而远场是对整个设备系统进行测试,用近场测试用 ...

一般Re中判断是主板的原因,都会习惯性的扫一次近场,可以有效的帮助找到辐射源,可是有的时候适得其反,不太准确。

网友B:
    这个应该和EMSCAN及艾姆克近场扫描系统差不多一样的东西,用来查找PCB的近场电磁干扰;
    近场的结果和远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通常如上面说的EMSCAN及艾姆克、电场探头、磁场探头只能用来整改时进行诊断,查找辐射干扰源头,比如机箱孔缝、单板电磁干扰源等;这个测试的只能作为整改时的参考;
频谱仪和近场探头配合使用查干扰源,如果不接触电路,对频谱仪没多大影响,有时做的电场探头会带个隔直电容,这个头可以在IC管脚或布线上接触测试,测试还是注意下为好,这种情况下频谱仪可以再外加个衰减器。

网友:
    一般近场探头都是用来做整改分析的,需要近场测试和远场测试结合来解决问题。进场探头分为电场探头和磁场探头。一般使用的为磁场探头。NOSEKEN探头绝缘做的不是很好,在低压小于36V情况下可以放心使用,但高压220V情况下就一定需要做绝缘处理(包几层麦拉胶带就可以了)。不然就很悲剧了。

楼主:
今天测试一款设备,近场能量很低,但是远场3m测试能力却异常的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一款设备,近场能量很低,但是远场3m测试能力却异常的高?

    我们辐射骚扰测试一般都为远场,远场与近场区分你可以看波阻抗的那个图啊,是以λ/(2*pi)区分的,比如30M波长10m,λ/(2*pi)大概是1.6m,我们通常辐射3m法测试就是远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和EMSCAN及艾姆克近场扫描系统差不多一样的东西,用来查找PCB的近场电磁干扰;
    近场的结果和远场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辐射骚扰测试一般都为远场,远场与近场区分你可以看波阻抗的那个图啊,是以λ/(2*pi)区分的,比如30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和EMSCAN及艾姆克近场扫描系统差不多一样的东西,用来查找PCB的近场电磁干扰;
    近场的结果和远场 ...

    好的,我试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