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画板的时候不够位置??

楼主(2019-08-22):
画PCB板的时候会遇到不够位置,请问在哪里可以改变板的尺寸?

网友:
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百度

网友A:
    PCB板框自己定的啊,在系统允许的范围内,你想多大就画多大!

网友:
    画一个合适的闭合的框,全选,注意要闭合,而且不能有重合的线,然后,设计 板子形状 按照选择对象定义,就OK了

网友B:
    定义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外形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框自己定的啊,在系统允许的范围内,你想多大就画多大!

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