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 Linux LCD 驱动程序

楼主(2019-08-23):
本文分析了frame buffer 设备驱动的主要数据结构,在此基础上介绍了LCD驱动程序的开发。

基本原理

  • 通过 framebuffer ,应用程序用 mmap 把显存映射到应用程序虚拟地址空间,将要显示的数据写入这个内存空间就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 驱动程序分配系统内存作为显存;实现 file_operations 结构中的接口,为应用程序服务;实现 fb_ops 结构中的接口,控制和操作 LDC 控制器;
  • 驱动程序将显存的起始地址和长度传给 LCD 控制器的寄存器 (一般由 fb_set_var 完成) , LDC 控制器会自动的将显存中的数据显示在 LCD 屏上。

网友:
看看楼主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