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出来的波形如何准确知道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9-08-22):
如题,Pspice仿真出来的波形如何准确知道频率是多少?如图所示

网友:
可以用光标测量,trace/cursor/display打开光标显示,鼠标左键和右键分别控制两根光标,测出周期,就可以算出频率了。也可以直接在测量函数里面选周期测量。方法是笨了点儿,不过能得到你要的值。

网友:
T=1/f,看周期吗,然后算